DELL Model No.PP26L 开机不显

楼主(2011-07-17):
没查到机子型号和板子型号,二修机,第一次加焊显卡好了
这一次起先是屏幕不显,外接花屏焊过显卡后,电流自动上到0.4,然后上到0.6,几秒以后又自动掉电重启,是什么地方没有过吗?
显卡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还是显卡没过吗?
我又重新加焊过一遍的

网友:
直接换掉显卡芯片,才能彻底解决。呵呵

网友:
晕,换显卡我会手抖的

网友:
换显卡吧 解决

网友:
这个 吗,先实际的了

网友:
显卡重植,已经好了...

网友:
学会使用GOOGLE,PP26L网是一查就知道是1420的机器,而且在开关板上应该标有1420的字样的。
另外,这款机器的显卡你植球虽然现在好了,但过一段时间铁定还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