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主板电源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1-07-17):
华硕F81Se主板电池开机正常电源不开机,主板用因特尔的CPU,芯片组是SIS671+SIS968,ATI独立显卡,EC单片机是IT8502E,3V/5V电源控制芯片是MAX17031E,充电芯片是MAX17015B。
在网上下载的点位图由于版本号差别有很多元件不同,位置排列也有些变化;网上下载的电路图更加不一样,连EC型号都不同IT8752,3V/5V控制芯片是TPS51020,充电芯片是MAX8725,所以很难参考图纸进行仔细研究。在联想SL410K主板GC2上面发现一个IT8502E的芯片局部电路图,对比之下发现引脚定义截然不同。之所以要列出EC和充电芯片以及电源控制芯片,是因为主板的这个故障与这几个部分有紧密联系。
在接到这块主板时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各个论坛的网友都在发贴询问这个问题,另外听说各位做板的同行也都有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手上没电池试机,所以一直认为是主板不开机。以前也修很多IBM类似情况,如X40电源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机或者电池使用正常电源进系统蓝屏的故障。既然没有图纸资料,又问不到同行的经验,我也就打算放弃了,因为手上太多事情要忙,根本没时间坐下来研究这个问题。但客户再三请求帮忙,并且好话说尽,想想客户这么远寄过来修,没修好的话运费都浪费了,我也没办法只好今晚抽空再作最后一博。
维修过程
第一步:电源开机瞬间BIOS有波形变化,说明电源开机单片机有工作并且与BIOS芯片通信;
第二步:查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在隔离电路上与EC之间的不同,没有收获;
第三步:使+V3S无输出,电池照样能开机,开机指示灯亮,后续肯定没过;(+V3S是由+V3A形成,+V3A待机电压)
第四步:使+5VA无输出,电池也不能开机,这样判断故障锁定在IT8502E上面;
后面还进行了一些分析研究,不过都走了弯路,在此省略不提。
最后发现IT8502E芯片的120脚和124脚分别是电源探测信号AC_IN_OC#和电池探测信号BA1_IN_OC#,呵呵,看到这里,一下子精神起来了。这时接电源测120脚和124脚都是3.3V高电平,接电池时120脚是高电平而124脚是低电平,根据这两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来看,接电池时124脚低电平属正常,EC识别到电池接入主板可以工作所以正常开机;而接电源时也按这个道理的话120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到这里终于找到问题点了,于是用摄子把120脚的上拉电阻R3028第2脚对地,这时电源待机电流马上上升为0.02A,按开机开关就开起来了。
EC的120脚高电平让EC芯片错误的认为电源没有接上,所以电源开不了机,由于没有图纸和对应的点位图,只好用刷子扫,很快找到是充电芯片MAX17015B的第7脚没有输出ACOK#信号,现在可以判断是充电芯片故障引起的,这块主板肯定也是充不了电,同时接电源和电池测试发现真的不充电,但同时接入电池和电源开机后拨掉电池的话,电源依然能够正常工作,不充电的问题可能需要再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因为加焊无效。

网友:
超越你是我的目标

网友:
原来ACOK的信号也很重要,EC就是通过这个信号判断电源有没有接入的。

网友:
好经验 申请加精

网友:
这个早就发现了,电池和电源开机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点评):
在你空间看了一下,你发的所有贴子中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类似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早知道却不说出来,等人家写出来你就早知道了,事后诸葛亮,做人要低调。

网友:
请问大哥acok是不是等同于仁宝点火回路的ACON,A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AC 直流电源,DC交流电源。

网友(点评):
上面写错,AC是交流电源,DC是直流电源。

网友:
不得不说LZ很强大,我能看懂,只少我真的看懂了

网友A:
第四步:使+5VA无输出,电池也不能开机,这样判断故障锁定在IT8502E上面;这是怎样做出判断的?谢谢

网友(点评):
因为待机有3V没有5V,所以开机后第一步就是产生+5VA。

网友:
请问acin_oc#是直接连到1715的7脚的啊也就是acok#,这个脚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步:使+5VA无输出,电池也不能开机,这样判断故障锁定在IT8502E上面;这是怎样做出判断的?谢谢

请问acin_oc#是直接连到1715的7脚的啊也就是acok#,这个脚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是多少?

网友(2011-08-21):
17031E可以用什么代换楼主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