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档住

楼主(2011-07-17):
我的电脑装两年多了,一直都用得很好的,可今天玩游戏突然死机,重启的时候在“正在启动”那挡住,进不了系统,请大虾们帮忙一下,谢了!

网友(点评):
先软后硬,重做系统不行的话就检查硬件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是里面那个硬件坏了

网友:
启动的时候,先按F8,然后里面有一个选项《还原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兴许你的系统就能进了。

网友:
在系统选择菜单那里,按F8 ,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不行,多选两次试试

网友:
进PE会卡住吗    我昨天遇到个主板 进PE和系统 都是卡在滚动条 进不去.   初步认定是南桥问题.
你这个是笔记本.先排除排除 硬盘 内存 等可替换的硬件吧~   这些若自己没有估计要拿到维修点.

网友:
换系统 换硬盘 拆下来清清机器 不不行就要动主板了

网友A:
进安全模式看看是不能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看看是不能进去

安全模式 可以进

网友:
清理一下 换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好几次还不行啊

那就重新安装下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在不行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