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CMV937,用一会儿就黑屏,有时还出现竖线,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7):
这是刚开显示器一切正常。

这是开一会儿,就黑掉了,开关指示灯还是亮的。

再次开启显示器,用一会儿不黑屏,不过程蓝色的紧线了。这张不明显。再补一张。

看见没有,中间有一根蓝色的竖线,真是晕死了。刚开始怀疑是屏坏东西,可是有时这根竖线没有,说明屏是好了。有人说是灯管,有人说是开关按键,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了。等待答案!

网友:
麻烦,拍照的时候重点在显示器屏幕,拍正面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屏的问题大点。看手头上有什么东西。先替换法。排除问题先。

网友:
黑屏奇美的一般灯管不好吧  竖线 插插屏线试试

网友:
换屏试试,可能是屏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尤其是竖线这毛病

网友:
先点屏  确定屏没问题在修。

网友:
排除法...确定问题在哪块先..

网友:
先看看灯管,不先就看屏了,

网友:
把屏去掉用灯管上到机器上,点灯管,如果灯管点住了那问题很可能出现在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上,因为屏的开启信号在驱动板上,图像信号也在主控芯片上,也就是说主控芯片坏了才可能同时引起这两个故障一起出现,其实还是先补焊主控芯片这样保险。

网友:
有竖线是屏坏了,,热了以后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