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

楼主(2011-07-17):
方正R211不亮:电流跑到1.054a   就不动了
                         1。内存供电。参考。spd。和系统管理总线电压都有
                         2。示波器 先是有波(待机),加电后出现的波和待机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样的波在不变了,
                          3。内存槽加焊过,排阻都测量过没问题,换过内存
                         4。加焊过cpu供电IC。和北桥  还是故障依旧
                         5。找了一个bios(在基地),但是加电掉电,待机的时候有一个灯还亮,在u口边上,不掉电的bios(原)没有这个问题
                        修的有点晕  大侠们给个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