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台式机IBM REV:3.2 BIOS!!!!

楼主(2011-07-17):
那位大虾有的,麻烦传一个。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
说的详细点,这样就算想帮也帮不上

网友A:
全板电压都正常,CPU,电源都换了。BIOS也清除过。南北桥都压过。一样都没反应。基于前面的情况,我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苦于找不到程序,所以没办法。只能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板电压都正常,CPU,电源都换了。BIOS也清除过。南北桥都压过。一样都没反应。基于前面的情况,我怀疑是 ...

主板型号总该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