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驱动板后亮度偶尔闪

楼主(2011-07-17):
改了一个19寸显示器的驱动板   如果接亮度控制线ADJ 屏亮一下就黑 不接亮度控制 也不亮 然后直接从5v接个电压到亮度控制ADJ  断开到驱动板的ADJ线   ,可以亮 但是偶尔亮度会忽暗忽明 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确定没接错线吗

网友:
测量一下你的驱动板的ADJ有电压吗?正常的情况下只接VCC ON/OFF 和GND就可以正常亮了,ADJ可不接,查一下高压板,你这种情况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线肯定没错

网友:
换的驱动板是一样的吗?

网友:
查ADJ电压多少0~0.3低电平时是最亮的不接也能亮,你的这种现象好像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