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有电的情况下,经常时间回零,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17):
CMOS 有电的情况下,经常时间回零,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把电池底座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一直放着 不是座的问题

网友:
那个双二极管看了没有。

网友:
着重检查RTC供电电路相关元器件

网友:
检查COMS的电有没有供到南桥去、、、

网友:
查coms电路上的元件呗,要是没问题 ,刷bios 要么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