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0 CPU不过维修

楼主(2011-07-17):
此机拿来以后。接机用电源头一看。没待机。公共端没出。此机是英业达代工的。直接找到LM393换掉。结果依然。。惹的我有点火。直接第一个MOS管飞线过去。可以触发了。但是不过CPU。愣住了。。问同事。这破机原本可以触发吗。他说可以。因为我用的电源头是HP原装电源改的那种。原来这鸟机不支持。。一开始就搞了个乌龙。。真让我无语。。呵呵。。继续修吧

此机最初跳变至0,。68.取下内存电流跳变依然。从PCIRST查起。有高电位。然后上CPU次级负载。不上电。
图纸找到PCIRST的电阻。量到有高电位,也是。。这电流明显是有了RST了 。。地址数据线全量了。。没什么问题。
此时慢慢弄时。用示波器量内存数据线。有了点跳变。。大喜之下去搞内存那边。。无果。。

此时想起6320通病为GBM南桥。。用力压下。。不亮。。火大的我 。直接上BGA给它一加焊。。果然亮机了。。
下次这鸟机过来,不管死机蓝屏。还是不过U和内存我直接杀南桥了 。。咳咳

楼主定位相当准确。

网友:
支持下,赚点分下东西

网友:
楼主用通病的方法把它修好了,不过遗憾的是还是不知道南桥虚了引起的那个信号没到,会不是CPUPWRGD信号呢!

网友(点评):
如有测出来就更好了,期待楼主。

网友A:
不会是哪个信号的 。因为PCIRST出来了 。。然后北桥到CPU的一个CPURST也出来了。所以说不是哪个信号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貌似也有遇到过.

网友:
通病的机子记一记还算不错的。好多机子都有通病的。解决起来简单。不用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哪个信号的 。因为PCIRST出来了 。。然后北桥到CPU的一个CPURST也出来了。所以说不是哪个信号

   哦是哦,这么二的问题,我都忽略了,还是楼主强大··

网友:
不是这样的吧,,直接?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 但换了南桥只能好一天 第二天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 但换了南桥只能好一天 第二天又不行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通病就不知道要怎么修了。

网友:
万恶的通病,曾经遇到过直接干桥,客户说我很给力!

网友:
附个图就更好 了!

网友:
说的很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