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外接显示内接不显(集显)

楼主(2011-07-17):
咋一看标题,大家都知道了,显卡门嘛。要是显卡门就好了,这个不是哈!是个同行拿来的,拿来时说本来是修没有声音的,声卡,功放芯片同时都换了,换后屏幕不显示了,开机电流又有跳变,感觉是开机了,外接有时候刚显示DELL那里就掉电了,有时候又不掉电,我把声卡,功放芯片全部取下来了,涛声依旧,晕,遇得到哦,修声卡修得不显示,由于是集显的主板,没有先怀疑桥,况且干桥的理由呢?随即打开图纸,漫无目的看着图纸,既然外接有显示,看看内接的接口有没有信号, LCD_SMBCLK,LCD_SMBDAT,LCD_A0-,这些都有信号啊?只有挨个量了,当量到GFX_PWR_SRC,没有反应,这个是什么呢?貌似显卡供电,没有电压,随即看图纸, 由Q49转过来的,3,4脚电压怎么一样呢?肯定转不过来啊,又看板子,有个电阻怎么有点发霉呢?随即查看这个电阻是R313,于R312组成的分压电阻,轻轻一动居然掉了,在旧主板上拆了个装上,由于焊点霉掉了,只有移点位了 ,开机测试,有显示了,电也不掉了。 这个屏只有将就看哈,左上角有显示了。不足之处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点评):
显卡无供电造成内显不显,发霉引起,又是一个外观问题

网友(点评):
LZ这屏真的很无语啊,换好一点的吧。

网友:
我碰到的可是显卡门,没你的这么复杂哦

网友:
哥们   怎么看你上面那屏是挂了的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下,有意思。

网友:
难得这样的故障也是工艺问题吗

网友A:
今天也遇到 一个一样的问题,接外接亮,屏不亮,是显卡门

网友:
今天修一个3270也是屏供电有问题,内接不显。显卡都让上家干过几次了。

网友:
你说的SDA,SCL等有信号是用示波器量的吗?
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能量是否正常吗?

网友:
楼主是个老手吧!要是新手应该直接杀桥了

网友:
观察法  很重要啊   {:soso__14071912058932228056_3:}

网友:
桥的故障率固然高,但仍然应该根据故障现象测量一下相关电路,向楼主学习!

网友:
显卡无供电,原来这样

网友:
这好象是屏供电吧?怎么成了显卡供电了呢?屏好象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 一个一样的问题,接外接亮,屏不亮,是显卡门

这个是集显的哎,也是显卡门吗?

网友:
现在维修好多人拿到板子就爱干通病根本不检查板上是否有异常接口等,其实很多板都是有小腐蚀或接口引起

网友:
是显示太暗吧

网友:
汗  屏是坏的    一直修主板    南辕北辙。

网友:
客户的屏是有问题 的啊,看来楼主修的还真是细心,不是"蛮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