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不正常会引起CPU无核心电压吗

楼主(2011-07-17):
(无正文)

网友:
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
内存的供电还要送到北桥去的,如果内存供电不正常,北桥也就不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
应该要照时序来修,最好是还有图纸!

网友:
只有所有电压好了,北桥才会发信号给CPU

网友:
图纸,图纸。按照图纸来吧

网友:
这个是可能的

网友:
是的,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板,一开始CPU供电不足,内存也没供电,我就开始想先把CPU供电搞出来,弄了半天后不行,就开始弄内存结果内存有了CPU供电也正常了。

网友:
你这个办法 不错 呵呵

网友:
呵。。。为啥叫你先修内存供电。。。。一般内存供电 1.8 v 再经过mos 转换给桥的 1.5 或  1.2 之类的。。。内存供电没的话,你去测桥供电,一般也会没的......你跑一下电路图北桥供电管的图就知道咋回事了,,,.....    哥们,理论是要在实践中得已证实。。。现在终于明白这句话......           能跑码,,,首先要保正桥供电正常,,,然后再是其它的,.,,,,,

网友:
必须的,桥内存供电出不来,总线电压发出不了,或者偏低,导致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开启不了,或者电压输出不正常

网友:
以前我也不知道,可是看完时序我就能联系到实际了。

网友:
不符合时序。。。貌似INTEL。。AMD。。SIS。还有威盛。。。所有芯片组的时序都是先有内存电压。。

网友:
今天下午也碰到一块CPU供电不足,查了一下CPU供电单元也没查出什么, 什么CPU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等等都正常,就是CPU  供电不足,郁闷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了,看了楼上的经验,明天再仔细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CPU  INTER 这也就是大家在论坛里说的最多的时序   你可以找下  这里边有很多的师兄弄得时序图自己可以研究下

建议要是不懂还是和饼哥学习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U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时最先产生的吧

网友:
主板上电时序,不知你看了几遍。

网友:
有,上次有张板CPU内存都没电压,CPU查了半天,查不到问题,后来发现内存那边有个管子挂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要先修内存,南北桥电压正常了,VQ才工作,只有个别的主板没有VQ,北桥电压1.2V没有。

网友:
会哦  !! 有的AMD的板 还有老的845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
一般都是先修内存电压的。

网友:
INTEL的主板,产生内存供电一路给内存,一路作为桥供电的基准电压,产生桥供电,桥供电正常后产生1.2V 参考电压,产生1.2V前端总线供电,VTT_FSB一路给CPU供电一路经转换电路变成VTT_PWRGD,一路供给CPU产生VID组合,一路供给VRM,收到CPU的VID组合送出相应的VCORE ,还有一路经电路转换作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正常北桥电压都是内存转过去的,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intel 芯片组的都是先出内存供电的,然后再有芯片组供电,vcore最后出

网友:
是的要先整内存

网友:
l4s5mg/gx+v5.0a bios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供电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时序。。。。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再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