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的原因

楼主(2011-07-17):
液晶显示器黑屏的原因,常见的是高压条(或高压部分)损坏,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液晶屏的灯管老化引发的高压保护。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驱动板故障引起控制电压不正常,从而使高条的工作条件缺失,使机器黑屏。通用的高压工作条件,一般是一格0n/off电源,一个VCC电压,一个地线,只要这三个正常就可以工作。但是对与一些品牌机或一体板的高压条,一般会多一个控制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的高压条也不会工作。所以在修一些品牌机或一体板是要多量一个电压,不然又时候会走弯路的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不过驱动板的驱动程序损坏也会导致黑屏

网友:
  今天就看到因驱动板短路导致不加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