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笔记本通病 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1-07-17):
新手入门—— 笔记本通病  供大家参考
1、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330OK
2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5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6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7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E420A外观一样,
16、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17、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8、联想的机器IO易虚
19、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20、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1、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2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3、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4、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25、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6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7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28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29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30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31HP NC4010 不充电  01C电阻损坏
32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33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34HP DV2000,V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35HP M2000 南桥爱坏
36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37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38、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39、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40、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网友(2014-02-15):
先收藏以后再看

网友:
收藏一下现在多自己作用还不大,不过看起来挺有用

网友:
积分转正  我要下载资源

网友:
都是老机器了

网友:
委很有用m,要认真的员长

网友:
都是老一点的通病了。

网友:
有没有三星的通病啊

网友:
收藏先,肯定用得着

网友:
楼主有验证过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确实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机器老了点,不过看出来还是挺用心的整理的

网友:
  不错    虽说机型有点老   但还是比较值得学习的

网友:
这里面说的通病我遇到的貌似和你说的不一样啊

网友:
我还是学徒但是还是知道这是好东西先赞在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d对于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收藏下来,以后用的着

网友:
学习了,先收藏,估计以后有一天用得到。

网友(2014-03-17):
留下看看,,借鉴借鉴!!!!!!!!!!!!!!11

网友:
还是可以参考的事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
发表点新机器的通病看看

网友:
虽说老机型了,先收起来,希望以后能用上

网友:
先收藏 也许以后用得着

网友:
正在这里学习
http://www.chinafix.com

网友A:
对经验的积累,自己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
三星 有款新机器 是AMD的CPU,底座下也是用的NEC大电容,
故障现象:进系统掉电。
解决方案:在大电容旁并一个330电容

网友:
收藏了,还是论坛的的福利多

网友:
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什么故障都不写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顶顶顶

网友:
很强大,但都是老机器了

网友:
应该以后用的着

网友:
学习学习,通病太多了。。

网友:
t61p 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楼主好人,先谢谢了

网友:
没听说过东芝m300 有大电容的

网友:
多谢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确实有点老了。

网友:
这么多通病啊

网友:
1、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2、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5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6、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7、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16、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17、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8、联想的机器IO易虚
19、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20、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1、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2、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3、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4、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25、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6、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7、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28、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29、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30、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31、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32、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33、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34、HP DV2000,V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35、HP M2000 南桥爱坏
36、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37、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38、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39、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40、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网友:
都是老机器  不过修的蛮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4-04-16):
先收藏以后再看,一定要用

网友: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写的挺好,谢了

网友:
收藏备用,用的着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用  试试在说 是真了就谢谢lz了

网友:
好贴!有图片就更完美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更新新的机器故障呀,楼主

网友:
值得收藏,简单明了

网友:
上面有不少通病都有修过,值得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资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太厉害了修笔记本绝了

网友:
故障没有描述,只是把常坏的写出来

网友:
先学习了,真的很棒的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使我又多了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
对于我们学徒来讲是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先收藏着以后遇到就有用了,还有楼主 这些通病都证实过吗

网友:
先收藏再慢慢琢磨。

网友:
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看大家都在收藏,估计过段时间就见不到这些机器了

网友(2014-05-20):
先收藏了再说

网友:
写的好全,感觉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还不 懂呢 没 搞过 但你 都经过吗  那么详细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有机会用到

网友:
写得很好,我也来学习了。多关照。

网友:
楼主很会积累啊。

网友:
LZ的分享不错 不过都是些老i机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对我这个新手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不错,耐人寻味

网友:
hp泰踏吗坑了,记下收益匪浅啊

网友:
收藏 收藏了以后慢慢看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用心整理出这么好的资科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比较新一些机型的通病呢

网友(2014-07-12):
收起来,修的时候慢慢找

网友B:
NC 6000一有台。我的是装系统死机

网友:
收藏一下现在多自己作用还不大,不过看起来挺有用,谢谢 ,正在学习!

网友:
先收藏以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