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硬盘不认显卡

楼主(2011-07-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磐正945PL天尊版主板维修。拿来一看显卡旁边鼓了很多电容。换完电容之后,可以开机。但是一插上硬盘,显卡就报警。不接硬盘可以开机。一接硬盘显卡就不过。电源换过,硬盘换过。BIOS也刷过。显卡也换过了。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有遇到过这样故障的朋友还请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接口看看是不是哟问题

网友:
BIOS 没有刷错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我遇见过这个问题,先不接硬盘进BIOS,在BIOS里把SATA接口开开,完了保存退出,关机把硬盘接上,再开机就OK了,你试试,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点评):
对哟,接口模式

网友(点评):
不打开串口也不行?必须要打开才能用IDE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硬盘 有无断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