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的话,恢复数据是不是就只能开盘了

楼主(2011-07-17):
请问,CMOS。pe,系统都 不认硬盘的话,恢复数据是不是就只能开盘了

不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换块板试试了

网友:
CMOS。pe,系统都 不认硬盘的话

要确认不认盘的原因,如电路板故障、硬盘固件故障 都可以导致不认盘

当然,磁头坏了,也是会不认盘的,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异响声

网友(点评):
同意仁兄的看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明确一下故障部位,最后确定是否开盘

网友:
明确一下故障部位,最后确定是否开盘,再看一下价格

网友:
先检查PCB,有没有电压输出!有些认板的信息,如MAXTOR的 N40P等!如敲盘大部是磁头损坏!

网友:
看是什么盘了。用pc3000试一试。

网友:
不准确,先明确故障点先

网友:
硬盘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不一定的,如果硬盘上的电路板坏了也不认盘的哦。

网友(点评):
不用很贵

网友:
先排除电路板故障。

网友:
硬盘型号? 故障表现?  确定PCB无问题的话就用PC3000

网友:
注意,开盘是最后一招

网友: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诚聘数据恢复师傅1名:要求:1:两年以上工作经验;2:修复率达70%以上;3:有责任心,有条理性,服从管理。待遇:包吃包住(住在小区里环境优美,有网线,空调,冰箱等一切家用设备)6000+5%提成,算下来一个月工资不会低8000!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5062668081         QQ:412768329     非诚勿扰!

网友:
不认盘,看是什么型号的硬盘,好像用PC3000也可以修到认盘的

网友(点评):
是的 PC3000可以修

网友A:
我的现在也是不认盘,但是我觉得是电路板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硬盘是笔记本硬盘,它的pcb板比较小,感觉不好修吧,一般换个pcb板需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秘的PC3000又来了
老兄你有吗?听说很贵

2 000左右可以买到的 正版4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在也是不认盘,但是我觉得是电路板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硬盘是笔记本硬盘,它的pcb板比较小,感觉不好 ...

一般几十块钱  有些买不到 你可以买一个一样的硬盘拆板换 做数据时就这样

网友(2011-08-22):
开盘时针对磁头坏

网友:
首先确认硬盘不认是什么引起的,如果磁头坏了,那肯定的开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