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60 A2+主板跑C1,内存时钟有个高达1.9V

楼主(2011-07-17):
自用的一块映泰TF560 A2+主板,昨天用的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点不亮了,插上诊断卡跑C1,擦了下内存一样,换过一样,拆下主板测各处电压都正常,上内存假负载测得其它5个点都是0.6几,但是其中一个是1.9V,对地只有14,其它的378,这种情况是不是北桥挂了呀?

网友:
我跑了下线,这个时钟测试点竟然跟内存供电直连????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时钟线不可能和供电线相连的。一定是量错了。
AMD的没必要去量内存时钟。 量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就好了。
加焊桥吧。560单桥易虚焊。

网友(点评):
有道理。。很对。

网友:
我晕啊,那是假负载的问题,我拿了几块板来试,都 是时钟和供电直连的,换了另一个假负载就没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amd的CPU也会引起C1的

网友:
CPU我也换过了,今天我也刷过BIOS了,还是跑C1,是 不是座子虚焊了呀

网友:
压桥看能不能过

网友:
压桥也一样,还是C1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上面不是说刷过BIOS了吗

网友:
假负载所有的标注点都测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