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插电自动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7):
华擎主板插电自动开机,正常关机之后,插拔电源,不会自动开机,如果拔掉电源过一段时间,插上又会自动开机,取下主板电池测其电压0.35V,更换电池,测试OK。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几次。学习了~~~

网友:
恭喜版主又挣钱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第一次听说,谢谢lz分享

网友:
什么道理吗?没有换别的,只换了电池吗?
是不是很老的板子了,新板一般没有电池开不了机的了吧。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虽然不自动上电,但是复位不跑码,换电池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