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显示器有横条,谢谢。

楼主(2011-07-17):
自家显示 器,突然就有线条了,刚开始只有两条特别细的,后来越来越多了。

网友:
是不是3星屏? 前面2张图 不能确定 ..最后那张图的话..可以确定是屏坏了..弄个有背景图片的图片看下..

网友:
是屏坏了,报废 吧

网友:
是明基的显示器,屏不是三星的,我自己把屏线都汤下,结果变出更多的线了。

网友(点评):
楼主把屏搞坏了,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网友:
八成是屏坏了,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是屏有问题了,但你以用其它的板来点一下这个屏,,

网友:
屏坏了啊,屏里的排线不行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用橡皮擦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用了点屏套装,高压板,驱动板都换试了,就是屏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不用看了是屏的事

网友:
排线出问题了,哈哈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