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1213TX 刷BIOS维修好一例!

楼主(2011-07-17):
主角DV4  版号D51L  LA-4102P
现象:无显 外接也无显

前天傍晚接一客户送修DV4 客户描述晚上下载东西的时候不小心T到插座 然后睡觉开着机器下载东西!第二天机器不亮了 估计是适配器没插好 用电池用光!因为DV4的机器修的好 以为是显卡门事件  !上可调电源待机0.02 电流上到0.95 不停的跳变就是跳不过去 根据显卡上级有个三级跳变 故给客户判断显卡 损坏换升级板显卡 !客户同意留下机器!

拆机 裸板 现象一样!显卡没工作 根据下面的图 测量LCDVDD 无电压 直接找显卡发出的ENAVDD 也无电压 (走歪路)判断显卡问题!查显卡条件 密密麻麻的电感 电容 电阻 好容易测到显卡供电都正常!于是定芯片G98-600-U2! 晚上又上基地来看下有没有相关帖子 有好几篇帖子说外接亮 内不显示 最后分析 发现只有在检测到屏的情况下显卡才会发出ENAVDD 而且G98-600-U2已经是升级版的了 一般不会坏!通病是屏线容易压坏! 我把屏拆开(兄弟们当心 2个螺丝拆掉以后 拆A壳 是压住往下推  不是卡扣的 )屏线都检测了 没损坏!

第二天等从基地购买的显卡 这个时候想起来 用诊断卡看下吧(因为一般的MINIPCI-E 接口都不能诊断卡 要飞线的 打算飞线 看图纸发现有个MINIPCI-E 可以上诊断卡的  上内存诊断卡在RF 根据电流跳变也跳变 就是跳不过去 电流在0.95跳变!不上内存 诊断卡EO 而且灯还闪烁(以后看到大小写等闪烁说明内存没过)!不放心打内存AD线 量北桥的工作电压 都有!无奈!俺还是新手 台机主板如果BIOS丢失 会过内存 停在显卡前面!但是笔记本呢一般BIOS丢失都是 不开机 或者不跑码 (也没示波器)!要么换显卡 要么刷BIOS  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理 从基地一哥们那下载BIOS 刷上去(怕出问题 还保存元BIOS)!待机0.01 按下开机键 电流0.86 上下小跳变( 心里拔凉)突然 电流上到0.95 1.12 赶紧断电 有戏  接屏 电流三次跳变上去 屏亮了 机器修复!

兄弟们2个教训 维修一定要有示波器 是多么美好的东西
其实BIOS  笔记本BIOS和台机 的上电以后这块还是有点想通的!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显卡还没到坏的时候呢

网友:
真麻烦  客户回家打电话跟我说 不能上网  郁闷还不知道为什么!马上送回来检测!要晕倒了!

网友:
维修再刷bios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一样那

网友:
是最新的F66A  WIN7 下面网卡无法启动!过两天装系统看看!原来是VIST系统的!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是刷BIOS能开机了,但是在WIN7下网卡不能用,装XP也不行,换了网卡用了一次,但是现在还是网卡打的感叹号!错误代码10!

网友:
HP刷BIOS很多啊

网友:
通电不显,工作条件正常,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后网卡不能用的,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可以刷一个原版本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