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寸液晶显示器维修求救

楼主(2011-07-17):
今天遇到个28寸的液晶显示器  用一会就黑屏了   断电重新在开又行了  但是坚持不了多久 10多分钟吧   请高手指点迷津  先谢了蛤

网友:
查电源电路、高压电路、灯管。

网友:
先测灯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查高压部分。

网友:
测灯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查高压部分。

网友:
灯管全部外接试试看。。。正常的话,再一根一根接屏里的灯管试

网友:
能用几分钟就说明高压和灯管没问题 估计是电源部份 有电解电容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