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基地的资料呀?

楼主(2011-07-17):
我下了几次都是PHP文件,打又打不开,什么原因呢?
文件

网友:
把你的下载工具屏蔽了(迅雷等)。 直接保存。

网友:
我还没有下载的资格,先了解一下,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啥时间我能下载呢学习下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下载的 哦

网友:
不要用迅雷下载,,,,迅雷下不了的,。。

网友:
是你的下载分不够吧

网友:
对不起,没注意你的下载分,124足够了,那应该是下载工具的问题吧,有右键-另存为试试

网友:
点击资料下载后 会自动弹出迅雷 不要下载 3-5秒后关掉迅雷 会自动弹出本地下载 用本地下载就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已经能正常下载了。原因是我用迅雷下的,就不行。普通下载是可以的!

网友:
知道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下载的时候可以看看有提示:不要用迅雷。。。

网友:
是,我也有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