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固态电容能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1-07-17):
如图所示的77主板上的CPU供电滤波电容,能用多大的电容替换?

网友:
一般用4V就可以了,不过这种电容有个问题,不能比原来的高,要不然CPU散热压不到位就会过热断电保护了~! 很多775上面都有这种电容的呀,你去拆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找到比2。5V电压高的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固态电容的容量怎么看,好像都比电解的低吗,我只看到有电压在里面。

网友:
821就是容量,和小电空一样看821 82*10=820
富士通的固态电容,空间如果放得下可以用6.3V/2000UF以上普通主板电容代换

网友:
常用的6.3v     1000uf就行

网友:
去废主板上拆吧,4V680就可以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
有些板子,CPU那边的电容必须要用原址代换的。
不然会造成无电压的,最好原址代换

网友:
容量不超过正负20%,耐压高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