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亮,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1-07-17):
三星的显示器,接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电源板300V正常,输出测二极管有13V、5V,接驱动板5V正常,13V变为16V。听到电源板有一点吱吱声,拆下驱动板又是13V也没有吱吱声。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另有PWM芯片是DM0465RE,不接驱动板FB脚没有电压,跑线到光藕也没有电压。

网友:
改个高压板上去可以试试哦

网友:
接个 12V 和一个控制点 一个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的高压是通病啊,换高压线圈看看问题解决没。没高压线圈的改高压条试。

网友:
问题解决,原来是12V进高压的一个保险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