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10不触发

楼主(2011-07-17):
这款机器是用3B5B的电压 POWER_SW*脚没电压 看 R559两边有3V D501  1脚3脚有3V  C580有3V  就是R588两边都没电压  R559 C580 R588 都换过了  R558也拖下来通电但是两边一样没电压
求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对地短接R558能触发否?

网友:
C580有3V  R558没有???
很明显的断线嘛

网友A:
可是这个1 2脚也没电压 14脚是触发脚  这个3.3V是待机就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个1 2脚也没电压 14脚是触发脚  这个3.3V是待机就有的吗?

竟然找到触发脚。看看触发脚是不是有电压。如果有,用万用表通断挡试开机。如果不能开机。就准备着手查电路
你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朗了。

网友B:
量下R558到C580是否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R558到C580是否通路

现在能触发了 待机0.03 一触发0.04就掉电了

网友:
量下各路电源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LZ,有组电压不对,触发才掉电,要不就是那里保护了,厄

网友:
根据时序看EC有动作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有组电压不对,触发才掉电,要不就是那里保护了,厄

哥连触发都不触发哪来的掉电啊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哦

网友:
,,开机脚用的是RTC-KBC作上接的,从这上面看应该是这个电压没出来,搜索图纸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