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700报104错误

楼主(2011-07-17):
惠普F700一开机报104错误。。。怎么解决啊。。。

网友(点评):
刷 BIOS 白名单 给你地址下载 http://forums.mydigitallife.info/threads/7681-This-is-no-request-thread!-HP-COMPAQ-bioses-how-to-modify-the-bios?p=333358#post333358

网友:
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百度查查    肯定有答案

网友A:
换个无线网卡

网友B:
无线网卡不兼容。。换个兼容性好点的无线网卡。或者升级BIOS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已经百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啊。。。在这搜了一下有一位兄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但他也没有得到答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不兼容。。换个兼容性好点的无线网卡。或者升级BIOS都可以搞定的

我有换过。。。有些换了不挡了。。但进了系统却找不到无线网卡这个硬件的。。。纠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无线网卡

已经换了很多个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了很多个了故障依旧。。。

哥,你换的是拆机的吧。去无线网卡专卖店买个,店主会给你个兼容性很好的网卡的。大概60元左右

网友:
这个要换一个HP的原装无线网卡的

网友:
原来是无线网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