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 IC L6713A 问题

楼主(2011-07-17):
今天同行送来两块板,其中一块是一触发就保护了,不插小4P不保护。
测量CPU供电,发现第二项的上管被击穿了,将第二项供电取下后,真U不出VCO,假负载出VCO,但是不稳定。
拆了料板上一组上下管后装上,故障依旧。
因为是二修,VCO被一修换过,量了一下vid,发现正常,量VCC正常,量17脚EN为0.11V,跑线路,在风扇接口附近找到1AM 芝麻管,一端接地,一端电压约为0.67V,其中接了一个103,103之后是并联了的103和102,102 一端接5vsb,另一端0.68V。
没有见到这种架势,在基地里搜了一下,找到了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765
和我的现象一模一样,于是拆下102测了下,只有120欧,更换个后,通电正常,测机1小时后完工。

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妥,请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