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显示器电源5V输出电压 2V到5V跳变

楼主(2011-07-17):
联想 19显示器型号是LXM-WL 19BH 电源5V输出电压 2V到5V跳变 ,开始是电源无输出电压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有了输出电压 ,但5V的电压跳,另一路 是26V也不知对不对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补充下   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5的 测量启动电压正常,VCC脚10到20V跳变

网友:
换耦合试试

网友:
先把高压部分断开测是否还跳变,如果不跳变,说明是高压部分有短路所致,如果还跳变,说明电源输出后级有短路,重点检查一下电源输出5付和26付的二极管和周边元件

网友:
查反馈稳压部分,换光耦,查输出部分的整流管稳压管

网友:
学习下,遇见过,没弄好

网友:
搞好了 是光藕的问题

网友:
查后极有没有短路,光偶,反馈,查 431 有没有坏,我修过。431坏的

网友:
兄弟我这几天这里打雷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换光耦一般就会好  还有旁边那个二极管也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