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碰到一个怪病

楼主(2011-07-17):
今天又碰到一个怪病,一台电脑关机以后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声卡驱动就没有了,得从新安装,声卡是集成的。从做系统不行,全盘格式化也不行,主板放电也不行,系统盘版本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今天换了一块主板还不知道结果呢,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点评):
排除了系统问题 那就很可能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点评):
CQ40有这类问题。。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呵呵 见鬼了  我没遇见过

网友:
主板问题,以前我这有批映泰就是这样!~

网友:
你先到网上找找,同一批主板,有没有人说有这问题

网友:
犀利的现象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网友:
硬盘坏了,会不会引起你所描述的故障呢?
(只是提点思考的方向,仅供参考,故障解决后望分享一下)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主板问题的现象多,现在天气热很容易出现这种怪病,还有的话这种情况是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的,不过看起来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长见识了,也长经验。

网友:
已经确定是主板的毛病了,换完板就没再出现了,主板已经返厂。

网友:
的确是很怪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几次,都是英特尔的原装板,有声卡有网卡问题,有的压下板就提示发现新硬件或是重启或是隔天就可以,我都是加卡在CMos中关掉板载的,以前有一次没关,新加的网卡三天两头出问题,客户说我给他假网卡,郁闷

网友:
这个现象 有点怪 网卡芯片

网友:
现象很怪,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可恶的映泰

网友:
你那应该是华硕主板吧,搞不好是你声卡驱动问题哦

网友:
声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见过类似现象,关机后丢失绝大部分驱动,装好正常,重启照旧,硬盘问题,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