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板 PWI1704SJ

楼主(2011-07-17):
三星电源板 PWI1704SJ ,大电容没有300V,只有100V左右。换过整流桥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大电容换掉试了吗

网友:
现在大电容有300V了,但经过降压后。怎么会有100多伏?

网友:
说的太不专业了,哪知道你说的哪有100多伏,300伏出来后要经过振荡、变压器耦合才会出来5V、12V等电压

网友(点评):
当然是大电容上了!

网友:
问题解决,更换桥。从新加焊电容、降压器等等。

网友:
300V大电容 电压没有或不正常的话,应该先考虑整流桥堆和保险。初级不正常没必要查到次级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