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思路显示器从中间有个界限一面亮一面暗

楼主(2011-07-17):
求助思路显示器从中间有个界限一面亮一面暗,要是用QQ从中间节图确是纯黑的看不到中间的印

网友:
动动屏线试试、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看看屏电压!

网友:
看屏都换变色了。估计屏的问题大点了。有料屏的话换个屏试试。。
替换法最简单了~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这是联想显示器吧,菜单里调一下,现在是分屏模式。调为正常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些。。。

网友(点评):
同意观点,楼主别被那些意见误导了

网友(点评):
这哥们绝对说的对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不要误导,联想有一个设置。从菜单里调,就好,如果不会 就打联想售后电话。 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出问题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确实是有分屏的设置哎太大意了这点小问题,我也以为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吧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 还不行就换个屏

网友:
屏问题,并且多半是屏内部问题。

网友:
联想为什么搞分屏呢?有什么用途?

网友:
你楼主说的这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得从屏入手了哦

网友:
看来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恩恩,解决了就好

网友:
屏  跟 屏线 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先调菜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