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显示器气温高时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1-07-17):
三星E2220W显示器气温高时会自动关机,或者关掉电源后就无法开机!要等几分钟后才会自动开机!天气凉爽时就一切正常!想换开关管GM0565R试试效果!但开关管GM0565R找不到地方卖!试用DM0565R来代换结果无法点亮!请问这两个型号的开关管不能代换吗?现在只能换电源板了?

补充内容 (2011-7-23 19:40):
非常多谢各位大大关注!今天把所有电容换了!看看情况了!测试过了关机时电源板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这证明与驱动板无关了!但测其它元件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最大嫌疑就是GM0565R电源IC了!但这个型号根本没有零售买不到!今天换电容看看效果了!再不行就换电源板了!懒得折腾了!

补充内容 (2011-7-24 17:39):
原来昨天把电源连接线搞断了才误以为是电源板问题!但今天代换了电源板问题还是存在!25楼的观点完全正确!现在准备换驱动板了!

补充内容 (2011-7-25 20:45):
今 天在网上淘了块原装拆机驱动板代换了!在换上之前又拆腾了一下原来那块红色动板!请看下图!用吹风筒吹驱动板上的供电IC终于出现了之前的问题!后来给这两个IC补了点焊锡竟然完全点不亮了!(图在42楼

网友:
有没有电容不良的???

网友:
将电源板上的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换新

网友:
电容全部换掉,再不行考虑把高压线圈也给换了。三星的高压是通病

网友:
考虑一下灯管虚焊吧。。。。。

网友:
经过仔细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电容电阻元件有烧坏问题!

网友:
两个型号的应该可以替换 这种情况你可以更换大电解和启动电阻

网友:
也有3脚或4脚外接稳压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用DM0565R替换GM0565R是无法点亮啊!换回GM0565R马上就可以点亮!看来只能换掉所有电容试试了!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检查下你电源板上面的主电源IC RT脚的电阻吧。有种PWM芯片RT脚外接了热敏电阻,就是用来监控电源板的温度的。还有如果你的显示器有铁外壳建议你不要罩住了。那样散热会好一点。

网友B:
那个不是GM0565R,是CM0565R,DM0565R和CM0565R是可以代换的,需要对电路小作改动。

网友C:
不是开关管 是三星专用电源IC  维修盲目的换东西是大忌。关掉电源后就无法开机! 这时候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 如不正常是电源问题。如输出电压正常应该是高压或驱动板问题。先换按键看看

网友:
还是要量电压,必竟你这显示器故障在换过东西后,还要烤机一定时间才能确定所换配件是否正常。量出不同症状时的电压差异。

网友:
不能代换。,把电源输出部分的所有电容换掉

网友:
怎么都喜欢动不动换电容啊?电容坏了一般会鼓的啊?

网友:
应该和温度没有关系吧 你确定是关机了吗? 自动关机以后电源指示灯还亮吗? 要是指示灯还亮 是背光灯管没工作吧

网友:
所有电容换掉再算

网友:
三星22液晶好像灯管与两端接线接触不良是通病吧, 19寸的灯管就没事,但十九的高压线圈好坏,特别是蓝色那种,不是断路,就是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检查下你电源板上面的主电源IC RT脚的电阻吧。有种PWM芯片RT脚外接了热敏电阻,就是用来监控电源 ...

如果是散热问题那三星的设计就真的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关管 是三星专用电源IC  维修盲目的换东西是大忌。关掉电源后就无法开机! 这时候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 ...

按键不可能出问题的!因为开机时间长了它会自动关机啊!

网友:
完全断是状态!和没插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GM0565R,是CM0565R,DM0565R和CM0565R是可以代换的,需要对电路小作改动。

请问怎么改?

网友B:
如果是完全断电,那应该是电源自身保护,有可能是电源IC过热保护。在排除电源IC的情况下,需要检查外围元件。

网友D:
自动关机时,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压输出,以此来判断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三星22寸驱动板有问题的多,比如2243,开机一会儿会自动关机,电源灯都不亮,再过一会儿又自动开机
并且有的时候一两天也不见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完全断电,那应该是电源自身保护,有可能是电源IC过热保护。在排除电源IC的情况下,需要检查外围元件 ...

所以我想换电源IC来看看效果!但我找不到这个型号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关机时,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压输出,以此来判断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三星22寸驱动板有问题的多,比如224 ...

三星的问题还真是多!最难搞的是打开盖子它又正常了啊!搞到我无从入手!根本就没有机会你去检测!驱动板会影响关机?2243自动关机是不是换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的通病一般都是变压器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结果啊。问题解决后记得来说下什么情况哦。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检查下你电源板上面的主电源IC RT脚的电阻吧。有种PWM芯片RT脚外接了热敏电阻,就是用来监控电源 ...

非常有理啊,因为我之前就碰到过一台这样的。     点了一会儿整个显示器就很烫,把盖子去掉就好了。。。。。。。。。。。再请问一个问题,有的芯片接的是个电容【CT】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点评):
RT和CT共同决定电源IC自激振荡频率 重要等级-十分重要

网友:
和温度有大大关系,重点找个查,还有不开机的时候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个方法你直接开机,在正常时拿个热风枪对着吹,一会儿就来了

网友:
开关管k2645是通用的,是虚焊我也遇见过

网友:
非常多谢各位大大关注!今天把所有电容换了!看看情况了!测试过了关机时电源板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这证明与驱动板无关了!但测其它元件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最大嫌疑就是GM0565R电源IC了!但这个型号根本没有零售买不到!今天换电容看看效果了!再不行就换电源板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GM0565R,是CM0565R,DM0565R和CM0565R是可以代换的,需要对电路小作改动。

菲大这个的确是GM0565R!不是CM0565R!可能这张照片拍的角度问题你看到像是CM0565R但它的确是GM0565R

网友E:
应该是:1.二次输出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2.二次输出整流管有一个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1.二次输出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2.二次输出整流管有一个不良

电容全部都换新的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没招了!不想搞了!换板算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也不贵,像常见的三星,LG,菲机的板子应该备一块或两块,方便解决问题。把换下来的坏板子在闲时修复,这样工作效率就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关机时,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压输出,以此来判断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三星22寸驱动板有问题的多,比如224 ...

最终结果还是你说对了!今天换了电源板是用2243电源板代换的!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试着先刷程序,代换三端稳压,不过我修过有一台2243不亮,是那个最大的贴片芯片3.3V对地,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今 天在网上淘了块原装拆机驱动板代换了!在换上之前又拆腾了一下原来那块红色动板!请看下图!用吹风筒吹驱动板上的供电IC终于出现了之前的问题!后来给这两个IC补了点焊锡竟然完全点不亮了!应该是电焊铁的高温把这两个IC完全烧坏了吧!故障终于找到是这两个IC温度高了就不稳定原因!请问这两个IC有零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