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故障 高手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2011-07-17):
长城L9VB4 故障,白屏。 接通用板测。灰屏。刷了几个程序。都是白屏了。  因本人是新手,所以理不清思路. 该量的也量了 基本上正常. 该加焊的也加了. 就是弄不好, 我估计是屏电路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找.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屏线的阻值打了吗?

网友:
屏供电肯定也有查了吧。 要不就驱动板和屏和屏线的问题了。你换过板了,就差屏线和屏了。如果有屏的话换板屏测试看看吧。

网友:
都试过了

网友A:
看来悲剧了,换块屏试试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悲剧了,换块屏试试咯。

换屏的话,那还修什么. 那以后不就是坏什么换什么.所以能修最好是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的话,那还修什么. 那以后不就是坏什么换什么.所以能修最好是修起来.

要诊断出问题在哪。知道问题在哪了就从哪下手!杀错了可就不好了!
我说的是替换法排除问题。

网友:
原来的故障是白屏的话应该换通用板试是对的。不过就是屏线电压端不能插反, 插反的话会烧屏的。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屏.???看你这显示器的型号 应该 是一片19的宽屏.5V供电正常不?5V进去了.VGH VGL.....这些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屏.???看你这显示器的型号 应该 是一片19的宽屏.5V供电正常不?5V进去了.VGH VGL.....这些都正常? ...

5V正常 其他都正常..

网友(点评):
5V正常.其它也都正常? VGH VGL .....这些子几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迩换通用驱动板试了的话,还是白屏? 那迩就看看屏上那保险烧了不。 如果换上保险的话,还是一样的话。 ...

保险没烧.都测过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一试就出来了

网友:
你把屏上面的保险,电感加加焊吧,我修过白屏加焊电感修好的

网友(点评):
电感我都换了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屏.???看你这显示器的型号 应该 是一片19的宽屏.5V供电正常不?5V进去了.VGH VGL.....这些都正常? ...

知道的话,能祥讲下屏电路工作原理不

网友:
是不是屏本身哟问题哦

网友(点评):
可能是吧. 唉.头都修痛了.

网友:
14楼说的对

网友:
屏上只要是供电正常,象这种故障就不好修了。

网友:
屏的保险查查看。在看看通用板屏供电的跳线是不是跳错了。

网友:
驱动板没有得到开起信号也会白屏呀,你查出到底是那里问题先

网友(点评):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白屏还是查VGH VGL.....这些才是关键的

网友:
VGH CGL 怎么查啊

网友:
用替换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