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的问题。非常非常菜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cpu附近有5个3300微法6.3V 的电容坏了,没找到3300微法6.3V 的电容 ,只找到了6.3V比3300微法大的电容 这样换可以吗。
再一个问题就是换电容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同规格的电容, 首先是选电压相同还是微法相同的电容啊。

请你们小手一挥 1分钟不到就帮俺解决啦。新手在这谢啦~~~~~

网友:
当然是首先选择微法相同的再选择电压的耐压值相同的或更高的,微法大个几十上百是没问题的哦。其实3300微法的电容随便哪一块破主板上都比比皆是啊

网友:
电压等于大于源置,容量正负20%

网友:
看电容用于什么电路上了。
6.3V(多个几V电压也没关系) 3300 (3300以上的.多个1000多也没关系)
换电容,只要换不低于本身的电压和容量都行.
归纳一下,只要机子能亮,管你换什么电容呢,客户又不管,只有一个要求.能亮就是硬道理!

网友:
找个废旧胡主板把几个电容搞上去就好,另外新人先到多多看,再发问题这样对你好处

网友:
电压跟微法大于等于原来那个就能替换,电压不能比原来那个小微法也不能比原来那个小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电容随便找个废板拆几个就行了

网友:
CPU旁边的电容  电压不低于原来的  容量尽可能接近  不然会导致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那是滤波电容。大点小点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换短路了

网友:
首先是选电压相同和大于的,容量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