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提示USB错误。

楼主(2011-07-17):
华硕P5PL2主板开机提示USB什么的,15秒就关机。BIOS也刷过了。跳线也跳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以前修到过usb供电不对的,你看一下usb供电时多少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检查USB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修一款DELL的主板 USB报错  他的电路是5V经过一个八脚的管...G D S都是5V  然后经过2个保险分别到达2组USB口 八脚的管可以拆了直接连.还是报错..最后把一组USB的保险拆了  就不报错了..就是一组USB用不了

网友:
在检查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还要看一下是不昌南桥有问题呀,

网友:
ASuS的UsB浪涌电流保护,拆保险可以试试

网友:
呦谁知道拆保险丝不行的下一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