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W191A故障

楼主(2011-07-17):
一台神州HW191A液晶显示器,图像下部有三分之二分层,驱动板代换过,一样的问题,打开屏又没有看见什么问题,估计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但是没有把握,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很可能是屏的问题,屏上排线有断点吧

网友:
楼主,截个图呀。让我们更豁然开朗一些。。

网友:
有屏主芯片的话可以先换换看,换了不行就是屏排线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不用修了,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问题, 很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