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场管!

楼主(2011-07-17):
华硕M2N ,CPU9个p0903bdg管全拆下来量,测DS 500多阻值  DG无穷  再测DS应该响,但是为什么还是500多的阻值?不可能9个管子都坏了吧?      哪位朋友懂的教教我!

补充内容 (2011-7-18 15:18):
我晕死!居然是因为 我把场管放在台布上的原因!重大发现啊

网友:
500多的阻值正常啊,其它两脚要是都是阻值为1的话就是正常的。DS=1 DG=1 DS=500左右。

网友:
放电。。测DS。。表笔对换一下在测DS。

在调换测DG。在调换测DG

黑笔接D。红笔接S的时候阻值为500左右。。。别的都为无穷大。。。。。

网友:
哪位懂的朋友指导一下啊

网友:
三级数据,两组数据为1正常一组为300-800之间。

网友(点评):
看基地视频,一测DS 500多,二测DG 无穷 ,三测DS导通,表响 表示正常 我也一直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看基地视频,一测DS 500多,二测DG 无穷 ,三测DS导通,表响 表示正常 我也一直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