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联想 L196wd 显示器 开机一段时间花屏

楼主(2011-07-17):
如题 首先怀疑驱动板 因为是开机一段时间才花屏 估计某芯片虚焊 加焊主芯片TSUM5PFHJ  没用 加焊 三个八脚的芯片 没用
  那好吧 看来是程序不行 下载讯维同仁的程序 刷到MX25L2025MC芯片里去 唉 还是没用 涛声依旧 打算订驱动板 天价啊 180元 算了
那好吧 转移视线 擦屏线 量接口  还是原来的样子 而且还发现这机子裸躺着好的时间会比较长 不裸时站着10分钟就会花
把 我气的 恨不得捏死它 咦 怪了 当我捏屏上部时屏就花 手一松就不花  这种情况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但几率很高
看来问题找到了 是屏内部的排线长期受外壳的挤压 排线已处于藕断丝连的状态 于是我把外壳上部所有的塑料全部用斜口钳夹光了  机器点了三天了 一切正常  我准备点他个半个月  确保OK

网友:
这样也许还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是排线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屏排线的问题这个要跟客户说清楚好点,收便宜点钱,以后大家心里有底,不生麻烦哦。因为现在好用是暂时的,过段时间一定会再坏的。

网友:
顶   这些故障 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这样也行的话,这液晶也太好修了。一定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