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继续,,,,MSI板子,,,高手们都来看看啊

楼主(2011-07-17):
一片MSI MS-7302 1.1的开机总是出现红色英文(warning!!!the previous overclocking had failed and system will restore its defauit setting. press ang key to ...... 然后自动关机,关机之后能触发,上电,供电什么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点不亮显示器,刷BIOS,在官方网站,和基地论坛里面都找了,都找不到,,,,,,那位高手,能给个K9A2VM V2 的BIOS

网友:
http://download3.msi.com/files/downloads/bos_exe/7302v16.zip

网友:
你都能看到红色的英文了,还不能点亮显示器
换块CPU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没检测到系统。

网友:
硬盘或光驱的跳线没搞好

网友:
拔掉光驱试试

网友:
故障原因是:主板上硬超频跳线没有设成CPU的实际外频。开机一切默认继续报错,提示超频失败,应直接按了关机按钮,拔掉电源,拆下主板电池,拆下硬超频跳线,按CMOS清除按钮,硬超频插回CPU实际外频位置,装上主板电池,插上电源,开机提示载入默认之后,调节正常的时间,关闭BIOS防毒,其他全默认(如果挂双硬盘的朋友还要设下引导盘),再也不报错了。

如果硬超频跳线插错了,不管插得低于CPU实际外频还是高于CPU实际外频,都会产生超频,后者理所当然是在超频,后者是主板判断CPU的外频后自动给超的,不管BIOS里D.O.T是否关闭。

给你百度了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光驱啊,,,就是CPU加内存条,,,,,一开始点亮的,后来就点不亮了,什么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