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公共测试点

楼主(2011-07-17):
笔记本的公共测试点
我们在修主板的时候 大家都是测量主板上的各个MOS  修笔记本也是如次
第一个测试点 保护隔壁测试点
MAX1632
22脚位: 如果这个脚位有电压 就表示适配器  经过隔离电路 MAX1632正常
第二个测试点 待机电压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电压 是开机引脚 请看清楚啦  如果电压是高电平 就表示待机正常
第三个测试点  开机电路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输出端: 我们按开机的时候 如果  电压有0---5的跳变 就表示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F+ l第四个测试点  系统单元电路
3.3V5V 的电感线圈 一般位置在MAX1632 隔壁  如果正常就表示 以上的几个步骤都是正常的;
第五个测试点 CPU 单元电路
h
测试点为CPU 的供电 电感线圈  如果这个正常就表示 以上全部正常
这个几个实测试点也是 我们测量电压正不正常的点位 也是我们测试短路的测试点  其中一个电路有短路 就无法加电 /
有不清楚的可以留言 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不是你擅长的领域。

网友:
这个。。。我表示在无边老师楼下压力很大

网友:
表示明显能看出来无边版主对楼主的那个啥···

网友:
我不知道公共点在哪里,多谢了

网友:
第二个测试点 待机电压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电压 是开机引脚 请看清楚啦  如果电压是高电平 就表示待机正常
请问楼主,高电平是多少范围内

网友:
多谢老师指点 这些公共测试点正是我这样自学者的软肋 请多指教!

网友:
好像在说法上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上点图片,会很清楚的。

网友:
楼主讲得很详细,从后面开始,如测有电压,前面就都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 楼主了  对我们这初学者很有用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是好东西

网友(2014-03-16):
g楼主的说法表达得不够明细,易误导新手啊

网友:
额 我表示

网友:
学习中,多看一点多学一点

网友:
多谢,我看懂了。MAX 1632 是22脚,MAX1999是20脚。

网友:
求大神 指点。。。。。。

网友:
值得学习 非常不错

网友:
笔记本要测电感 然后再测mos管

网友:
是啊。自学者的软肋啊!不知道关键测试点。客户拿来笔记本,只能让人家走。没有办法!

网友:
正在这里学习
http://www.chinafix.com

网友:
一直比较迷茫啊,所谓的公共点不好找啊,那个老师能不能搞个帖子分析下一块主板。保护隔离是那一部分一般怎么从主板来查找,待机电路是那一部分,开机电路是那一部分,系统供电电路是那一部分,CPU供电电路是那一部分,怎么在主板上找到这些和测试方法。

网友A:
又学到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对我很有用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小白表示不服

网友A:
很好的贴啊。。。老了。想多学些下

网友(2014-05-04):
下载看了一下,不错,对我今后 的维修有用。谢谢

网友:
同样求真图……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像我们新手都找不到主板上得具体位置,可不可以上个主板图 ,然后列举说明

网友:
我不知道公共点在哪里

网友(2014-10-23):
以前还不知道笔记本公共测试点,现在终于知道了,谢了

网友:
若说错莫在意,感觉这是基本的东西,说的太少了。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公共点是指主电源供电,例如19V,在所有电路中的点位,求解释,请拍砖

网友:
保存了,慢慢消化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加qq吧752391287

网友(2015-07-31):
测试点大体有些相像,就像是穿个马甲,但在实际的维修中,差别才是关键。

网友:
标示不懂,不会找公共点

网友(2015-09-02):
图都没有 你让我们看什么

网友(2016-06-20):
没事就得经常看看这些帖子以后维修起来有事半功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