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1 雷击后换完南桥 网卡后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1-07-17):
  版号 VV09DIS-6050A22S7101-MB-A03 雷击后南桥 网卡 短路 不加电 换后自动加电 关机后自动重启 不安硬盘也如此
南桥换了2个 HBM南桥 ATI独立显卡的 后换了EC KBC1070 也没好 查图纸检测COMS电池 和南桥之间 D515  R704都没问题
在论坛里有一个也是换过南桥网卡关机自动重启的帖子也是HP机器 没结果 哪位能给点思路啊 谢谢了

网友:
中间有个发现就是关机后在没重启的时候待机高 大概 0.3V 应该还有短路的我想 但是没时间去摸那个地方发热啊 最新发现 TPS51125的+5VA的对地阻值才40多 应该是这的问题 可是还能正常加电亮机 哎 下班了
明天接着修修看

网友:
不好修呀,我这也有一台中

网友:
这型号的机器烧南桥 IO的话,一般不修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没有啊 5V短路烧了 除了系统供电发烫别的没有发烫的 换了还是一样 在那放着呢

网友:
在待机0.3V的时候看下哪里短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我这里有两台。主要原因是开机时序问题。SLP_S3在待机下出来了。电压是5V 穿过来的。我拆了所以的SLP_S3所到的地方。都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不修的,直接换

网友(2011-09-03):
楼主 修好没啊  哎  今天俺也遇到一台  511  雷击的  换了网卡 和南桥就好了 什么都好使 但是关机自动重启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