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946gz 主板刷完BIOS后不跑码

楼主(2011-07-17):
主板BIOS 8脚封装的SPI FLASH芯片,型号是"SST25VF080B" 。刷写BIOS时有先读取保存,重新写入BIOS后 开机不码,反复写入两三遍问题还是一样

看了下BIOS的PDF 查了下电压,CE# 3.3V ,SO 3.3V, WP# 3.3v, VSS 0V ,SI 3.3v ,SCK 3.3v, HOLD# 0v ,VDD 3.3V 。

主板型号是inter D946GZAB,不知到基地里谁有这个板的BIOS,能否 发一份给我 谢谢了。

网友:
官网有下的? 你可以换个芯片再刷。

网友:
木有,网上找找看吧。。

网友:
7脚也是3V和3脚8脚用的是同一个电压中间经过一个电阻,你看那个电阻是不是开路了或是你吹bios时把那个电阻吹掉了

网友:
inter的BIOS 很多都刷了BIOS不跑码的。。。一般刷bios之前我都要先保存原本的BIOS以防万一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