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80A花屏,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符图。以下是开机之后屏变化顺序。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

销售店的老板拿给我的时候说已经装过系统,没装系统之前进系统是花屏的,他装完之后进系统只有一个鼠标,其它全是黑的了。
从开机顺序上来看像是显存的问题。

没修过显存的,也没换过,不大敢换,大家帮忙判断一下,真要是显存坏的话,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补充内容 (2011-7-18 09:26):
显存上写的是这些。
inlineon         A
HYB18T256161AFL25
WVV35104

大家帮忙看下型号该怎样选购,

补充内容 (2011-7-18 10:20):
运气好~显卡问题,坏的不是显存,重做下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1-7-18 10:21):
显卡问题,不是显存,运气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做显存简单一点       还是先易后难     为好

网友(点评):
哥啊。。我没做过显存啊,相比做显卡我还是经常做显卡

网友:
显卡的显存问题多点,我修过这个机器的显存

网友(点评):
明天我先把显卡做一下,不行的话再拿去做显存好了,这个显存型号在淘宝上也搜不到~

网友:
呵呵   没做过显存      那你就练习练习喽       有可能做显存就好了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点评):
有四个颗粒,不会测试~要做的话只能全部换掉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符号全屏的, 确实给显存关系很大的。就给我修台式机显卡一样。出现$的做GPU都没好过。都是加焊显存OK的。

网友(点评):
显存有没坏?加焊的话,没经验,麻烦回复下用风枪加焊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温度,风力,时间等

网友:
重做就可以了,不过植珠太麻烦了       最好有全新的做上去

网友(点评):
重做显卡?如果能好的话,植珠也不麻烦的。10分钟够了

网友(点评):
重做显卡好了,运气好~

网友:
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点评):
感觉像显存,不过没搞显存的经验,明天先动显卡再说

网友:
楼主搞定这问题了吗

网友(点评):
晚上不好搞BGA,明天上午搞,好了会把结果发上来的

网友(点评):
重做显卡弄好了,运气好

网友:
恭喜楼主啊
重做BGA好了

网友(点评):
感觉就是运气,以前修台式机显卡的时候遇上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存坏了, 就没做核心做好过的。

网友:
这种花跟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做显卡好的 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因为你再做显卡的时候显存也是在同时受热的 这能是一个月之后看了 就像我们修的清华同方的一样 那款是G86-703-A2的显卡竖线花和分屏其实都是显存问题 只是有的时候再做显卡的时候温度高点显存也同时加焊了 有的时候老是返修 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点评):
我显存是用铝泊纸贴住了的。不知道会不会是你这个原因

网友:
14楼的朋友分析的有道理啊,如果一个月不返是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有BGA焊台的话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在试试显存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不知道稳不稳定哦

网友(点评):
试机四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吧,显存我也没试过

网友:
显存加热就行

网友:
屏上显示好多的钱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1-09-03):
显存,很有可能,不过要一个一个的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