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11-07-17):
哪个牛人能解决这个设计问题

工作时手一摸探头就会把它拉成低电平,这是整体电路工作
不工作他的状态的悬空,就是一个高电平。   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

而现在的故障是他容易被干扰,手不摸他她也能工作。抗干扰能力很差
现在我只有想到了一个小办法,就是搞个屏蔽线,而屏蔽线就是接开关电源的N,
这时效果就好一点,但是还是容易被干扰,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对了,我想要是在探头和R22中间
把它并个电容,还是个串电感会不会比较好

网友: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 给每个电阻加个日波电容!

网友:
你这是触摸开关吧??  你可以减小3个 100M电阻,   在C17上并个适当的电阻到地, 这样用电阻分压给R22供电就比较稳定。最好加个PNP三极管 发射极接电源端 集电极接IC端  基极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