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不是高手都进来看看啊!求助

楼主(2011-07-17):
显示器开机后,老是显示无信号,关都关不掉,老是显示一个画面不动了,烦人啊,求高手解答!
显示器
求助
无信号

网友:
显示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感觉这种现象是驱动板坏的可能较大!!

网友:
这个问题测下VGA R.G.B H .V是否正常, 24C数据, 主芯片坏都会这样

网友:
你都不说是什么显示器.想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代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只要托焊下驱动板的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
重写数据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主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