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T280掉电请解

楼主(2011-07-17):
一承运T280原故障是开机不触发。之后查得IT8510E故障,换后可以开机,电流到1.3V左右北桥很汤,换北桥供电IC 后北桥温度正常,但是每次电流一上到0.86就掉电。每次都是0.85到0.86掉电,很规律,当电流到0.72时CPU电压为0.88V,当电流到.86V时CPU电压为1.08V不到一秒后掉电,请高手求解,应该不是短路,显卡是集成的。压过桥一样故障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问题的了

网友:
CPU电压偏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