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进水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1-07-17):
机型:HP510
故障:进水,自动上电0.1A掉电。
  机器接到手,通电发现待机0.03,基本正常,机器会自动上电到0.1A又掉到了0.03,然后又自动开机。
未拆机判断为肯定有电压没出来,拆机发现几处地方进水,最主要进水处在触摸板接口边上的一块,
客户说有可能他是放在窗台边上,2天回来就开不起来,他说可能是没关窗户下雨进水的。
把机器留下,放到烤箱。
第二天拿出来清理干净上电,涛声依旧。看来想要捡钱是不可能的。
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发现除了CPU电没出来其他电都出来了,
查CPU芯片,供电正常,VR-ON没有电,明显不对.

为PWR_GOOD_3查其产生电路为

如果要正常产生高电平的PWR_GOOD_3必须U24的5脚大于6脚,实测6脚为2V左右,而5脚为0.4V左右,8脚供电正常,
而5脚是由除CPU的PG之外,其他的PG产生,测量发现这些电压都正常,测+V5S,和+V3S只有0.4V左右的电压,查+V5S
的产生电路

测量Q40的1脚为5V,3,4脚为0V,Q40为N沟道MOS管需要导通产生+V5S必须3脚GATE_5S为高电平实测没有R415的1脚为0V
继续查其产生电路

目测发现R781为进水严重的地方,有腐蚀,测量R770和R781都无穷大,找了2个原值的电阻装上去还是不行,测量发现R770
和R781的1脚没有电压,正常应该为19V应该有断线,从别的+VBATR点上飞了一根线至R770的1脚在次上电到0.26A。
上CPU,内存,屏。COMPAQ的LOGO出来。维修结束。
希望各位师兄们顶。

网友:
楼主蛮仔细的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稳定哦,楼主要多测试测试,看看其它的功能 是否正常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收费都比较高吧

网友:
楼主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是的 ,修本本要多管擦,谢谢楼主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觉的还是好修的,处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经验。学习了哦 !!!!

网友:
LZ修这样的机器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谢谢兄弟们,我实际维修时间不超过1小时,试机试过比较久了。希望下次有机会继续和各位探讨。

网友:
进水的都能搞定 美好说的 顶

网友:
搂住说的很好,维修的也很仔细,学习下,赞!

网友:
楼主真用心  学习了

网友:
图太小了,没什么基础的不怎么能看懂

网友:
很細心0!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