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03掉电

楼主(2011-07-1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acer Z03
笔记本
开机电流 到0.3 掉电,不装
笔记本

网友:
CPU 电流到0.5不掉电 测3.3V 5V 1.8V 1.2V 都正常 ,一上CPU 就掉

网友:
上CPU后看下CPU的供电有没出来啊

网友:
是不是CPU没装好,或者是其它地方有短路

网友:
上CPU 电压到0.7就掉了 ,不上CPU 我测着怎么有1.5V电压啊

网友:
换个CPU那。

网友:
cpu供电那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