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845E 845GV-M 主板 跑C0

楼主(2011-07-17):
     联想品牌机,INTER 845GV-M 主板  478CPU   BGA的CPU座子。    上电跑C0 ,不跑马。压北桥后就跑马,直接加焊北桥。焊后上电 能跑马 ,再上电又一直跑C0了,有时候跑过C1 的 代码后 就直接掉电。焊北桥的时候 ,上BGA的时候, 北桥 旁边的电容  有鼓包,换后 故障依旧,C1 代码 跑过后就断电。手压CPU 座子 能跑马 ,依然会瞬间断电。忘各位前辈 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板子其实应该就是CPU坐的问题。。。你在加焊的时候温度高就这样

网友:
那主板是精英代工的,CPU坐子是通病,它还有个特征就是不过内存就会重复重启

网友:
我看 见 U座子是  BGA 式 的 ,不是穿孔座,肯定容易虚焊。

网友:
先用灯座试试,看看有虚焊的呗 ,上回我做了一块跟你这情况差不多的,我看还是做U坐吧

网友:
精英的板子座子虚焊是通病

网友:
CPU座子 我已经加焊过了,但是出现  复位有 不跑马,我直接把北桥 取下来 ,重值珠,在上BGA 加焊后,直接跑马点亮了。

网友:
加焊后温度高,所以正常。  精英的加下座子看看

网友:
座子 早就焊了现在 一切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