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7):
求昂达NF5D主板...在6个SATA口附近的电容大小......电容不小心掉了....不知道 大小....有 这块主板的兄弟..给个资料
最佳答案
sixuetian
这个图可能对你有帮助的,那个蓝色的可能是1000UF 6.3的,小点的那个好像是100UF16V也有可能是470 16V的,反正应该是16V的,看下面圆圈的大小来判断,希望能帮到你。
资料
主板
求助

网友:
这个图可能对你有帮助的,那个蓝色的可能是1000UF 6.3的,小点的那个好像是100UF16V也有可能是470 16V的,反正应该是16V的,看下面圆圈的大小来判断,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拆在PCI-E16X到北桥AD线的那个电容吧
那里的电容在70-100nf

网友:
70~100够用吗??拆了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电容稍微换大点也没什么影响啊。只是反应时间慢那么一丁点。
你找几个个头差不多的。。。补上去就行了。

网友:
找其他主板上SATA接口那电容换上去就OK.

网友:
电容一般没问题 你说的是什么电容 贴片的还是?

网友:
找个容量大点的,电压比原来高点的代换就OK了。没必要用一样的。

网友:
多谢 6楼 ..6.3V 1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