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R-45 温度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7):
明基 R-45 接机时能开机但一会就死机。加焊显卡能开机,但温度在70以上。换上G-86全新的显卡后什么都不运行温度在60,,看一会电影后在75度了。。。在次加焊后涛声依旧。。。。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改良散热吧,有些机子散热确实有问题

网友:
上次有台笔记本也是明基的r多少就忘记了,现象跟你一样,但是我没做显卡,裸板测试,最终的结果是铜管坏了,导热性很差。改装了一个铜管测试用就很正常,最后让客户换整个散热器··,仅供参考!

网友:
有意思哈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叫客户换散热器

网友A:
我昨天也碰到一个方正铜管坏的

网友:
散热铜管有问题,我上次遇到一台DELL 1320就是这样,最后换散热器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各位大哥,铜管坏了,怎么判定??

网友(点评):
不散热,或者是外观损坏

网友:
还是把散热处理好,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换散热器.机子散热确实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碰到一个方正铜管坏的

请问怎么判断铜管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判断铜管是坏的啊?

换一个。。。。

网友C:
换改良芯片吧,这个芯片温度在有些机器上就是60-70多度,改良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改良芯片吧,这个芯片温度在有些机器上就是60-70多度,改良的不会出问题

换的是改良芯片啊!还是温度高啊。。。。。

网友D:
真的是铜管坏了吧,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铜管坏了吧,换一个吧

今天刚定了一个。。明天到了在试试看。。

网友:
散热器换了。。。只比以前好一点点。。。。。